技嘉it8728F(GB)的IO,PSON被拉低了,为啥还不触发?

楼主(2017-04-03):
pson被成功拉低,电源还不输出,我就唯一想到了有保护,短路啊什么的。我打了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可都没发现什么异常。
电源不插主板,短接绿线正常输出。
如果按照逻辑的话,pson被拉低后,南桥会抬高slp_s3 slp_s5。我手上的这2个新号待机的时候就为高。上次不正常断电后,也
会产生slp_s3为高,然后自动触发。不能此为依据判断桥问题,导致信号提前拉高。
可为啥pson绿线被拉低了,电源还不输出。该如何检修呢?
手上的主板:ga-h61m-ds2 Rev2.0
另外,我以前听说,XX的主板,不能强行触发。听的时候没在意,现在我就遇到类似的情况了。费解。
各位朋友,出来交流下。多谢。

网友:
不要有人说,你pson到绿线断线啊。。。通的。短接排针后,绿线5v变成0v。就是电源没动作。

网友:
不上电时绿线电压多少 绿线和PSON有无断线

网友:
那是南桥不工作 查下南桥待机条件

网友:
H61主板有些不装CPU不加电

网友:
强制短接绿线和黑线,看看能否上电。

网友:
我有块主板,有时通电,南桥就发出SLP_S3为3.3V,就可以触发上电,不过多数插电南桥没发出SLP_S3的3.3V,好难搞,估计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