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 14 3437 DOE40 -HSW-12314-18声报警 求助

楼主(2017-04-03):
主板 型号 12314-1 DELL  8声报警   假焊显卡 刷blos都试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换板把 没什么好修的 破烂一个

网友:
你没换个cpu试下?

网友:
集成的cpu

网友:
重新值一下看看

网友:
屏幕屏线 也会8声啊。。你换过了么

网友:
8 声和显示有关 还有评先 屏等

网友:
换个u测试吧

网友:
8声应该是屏 屏线  显卡 你把屏拆了重新插拔一下吧  或许有惊喜

网友:
8 声报警  有显卡的考虑显卡    没显卡的优先考虑屏以及屏线    修了不少酒修到一次是bios坏了报警8声的

网友:
看标题18声报警吓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