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维修日记:进水G470的抽丝去病

楼主(2017-04-03):
  近日同行送来一联想G470,说是进水了。拆机观察,妈的,还真是满目疮痍。全板没几个好地方,看着就头大,一度想放弃(事实上问题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但是为了维护自己小小的名声和对技术的无限追求还是要修一下地。先给同行报了一个合适的价格来确定客户能不能同意维修,免得做些无用功,白白浪费时间和金钱。下面是主板的进水模样。

先清洗烘干,观察主板EC KB930QF有一引脚腐蚀掉了,同时PQ406下面一电阻也完蛋了。给EC补上引脚,PQ406下面的电阻也一并更换。

然后怀着忐忑的心里插上电(只是裸板),只听啪啦一声,心里一紧,马上意识到大短啦,靠,赶紧拔电。直接用万用表测公共点上的电容,果然短路,上烧鸡大法,发现电容PC904已短路。

换下短路电容,再上电,待机00.

找到待机芯片,测3v  5v线性输出0V,主供电16脚有19v13EN脚只有0.3v 顺着线路找到电阻PR412,仔细观察电阻一头有腐蚀,用万用表测腐蚀的一头有19v电压。直接从料板拆一电阻换上。插电,待机电流0.02。触发上电,电流上到了0.16,电流只有0.16,还有什么故障没发现呢?问题出在哪了?其实很简单啦。。。。。。。。。。。没上CPU呗,哈哈。
U再次上电,电流经过几次跳动停在0.9左右不显,用示波器观察内存排阻有几次波形,考虑到bios芯片的地方也进过水,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先刷了PCH桥下挂的bios程序,再次上电,电流跳变0.4  0.66 0.96.。。。。。1.38 ok屏幕终于出字母了。心情直接高潮,但是,呵呵,高兴的有点早了吧,上硬盘进系统测试居然网卡no,声音no,键盘也no。看来不经历风雨还真是难见彩虹。继续奋斗,换网卡芯片,上网OK,再换键盘,打字KO(因为网卡芯片和键盘都进了水).剩下只有声音问题了,考虑声卡芯片部位没有进水所以没有直接更换, 进系统里测试,喇叭耳机都没动静,上联想官网下官方声卡驱动安装,问题依旧,接着测声卡芯片的工作条件

CX20671各供电脚电压都正常,此处比较有意思的是37脚,看英文大体意思是扬声器关闭,低有效。追此信号来源来自EC,但我在系统内开闭声音,此脚电压都是3.3v。先抱着试试看的心里代换了声卡芯片,故障依旧,看来此问题确实不在声卡,电压正常,芯片没问题,那么只能是软故障了,PCH下面的bios程序已经刷过了,但是EC的程序并没有更换,不是两个不配套,就是EC程序不好了,不管了,死马就当活马医了,重新刷写EC程序上电开机,久违的开机音乐终于来了。这时候又测了测37脚电压,不管在系统里静不静音,此脚电压不变,真不知道它有什么卵用。38EAPD#是关闭外部放大器意思,插入和拔出耳机时电压有高低变化。5BIT_CLK 时钟,静不静音都有信号,SYNC同步信号,播放音乐有波形变化,6SDATA_IN,在系统静音的一瞬间有波形,看来此机的静音是通过发送数字信号来实现的。一下是我测得几个波形,不一定对,仅供参考。(在来回测试的时候,主板又大短了一遍,还是公共点的电容击穿,为保险起见,目测有腐蚀的电容全部换掉以绝后患,看来偷懒还是不行的)

网友:
不会吧,居然多发了好几张图片

网友A:
图片选择的时候 插入太多了
加分了  进水比较严重的维修

网友B:
进水的很严重啊  还好没有桥进水  不然就比这还要麻烦  我碰见桥进水的的一般就不搞了  除非客户价格到位!

网友:
进水的机器太多问题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明。只有进水的严重  我早丢了 不不会去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选择的时候 插入太多了
加分了  进水比较严重的维修

  谢谢天意版主加分与提醒,好几年没发过贴子了,最近发现自己越来越懒,所以决定克服一下,多写的维修日记来提高一下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很严重啊  还好没有桥进水  不然就比这还要麻烦  我碰见桥进水的的一般就不搞了  除非客户价格到位!

是啊,当时我也怕显存,显卡和桥进水,所以提前报了一下价格,万幸的是没那么严重,捡着了

网友:
哇厉害呢 主板都这样了还能修

网友:
进水的有的好修有的很是难修 有图纸还方便些

网友:
这板子修好了有意义吗?
会返修的

网友:
我们碰到这样的板子基本不修了

网友:
这款机器就这里容易进水,加分了

网友:
看到这中进水的我就不修了

网友:
我碰到G470进水的无一例外,桥都坏了

网友:
我擦,这进水进的牛逼,把板子多刷一刷,然后烤板,不然不稳定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桥没事? 运气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