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2M超级本USB口进水之(更换CPU大脑)记

楼主(2017-04-03):
          2017转眼又过去两个月,今年的维修行业似乎还在徘徊期,跟炒菜没放盐一样的淡,淡,淡 闲来无事把昨天给笔记本换大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听

机型:        ASUS X452M
主板板号: ASUS X450MD REV 2.0
处理器   :   板载CPU SR1YV N2940双核四线程
独立显卡: NVIDIA N15V-GM-S-A2

       客户描述故障说左边USB接口处有进过水,现在电脑能进系统,但两个USB口都不能用,叫换接口来着。接过机器瞄了一眼,确实是进水了,里面还有腐蚀的痕迹!其中一个USB 2.0接口插上小红鼠灯都不亮,说明供电都没有;另一个USB 3.0插上灯但不提示发现新硬件。跟 客户大致说了下情况后火速拆机,ASUS的新款本子还是挺好拆的,几分钟主板出来了。主板里面倒没发现什么进水痕迹,但愿是接口坏了,不然有点麻烦,目测主板上仅一颗CPU和一个显卡,无独立的南桥芯片,万一是USB模块坏了,岂不要换”脑袋“。

       经过简单测量发现问题,2.0的USB口中间的两个数据线已经完全为0  3.0的数据线对地正常两个都是425,但不发现新硬件,CPU坏的可能性极大,为了证明是它有问题论坛里下来点位图,结合点位图清晰的看到R5207 5208的第1脚分别到了CPU的G14   USBPN1  J14 USBPP1,这下没话说了,就是它坏了,这设计也是真够坑的,整机只有两个USB接口,这下全坏了,一台电脑要是没有个USB接口确实很不方便 。客户本来就是办公用的。最后跟客户报价商量好同意更换CPU来解决这个看似USB不可用的小问题。
       此类CPU跟那种长长的CPU比起来还是好拆,好焊多了,没那么容易变形。过程很简单。操作时细心一些就好了,当然人家机器能正常进系统,我们就给它动大手术,也是需要承担一定风险的。没有风险就没有利润可言了。这年头生意不好做。最后献上此机编程器备份亮机BIOS程序,以供大家不时之需。喜欢的朋友帮忙加分吧,谢谢!

网友:
BIOS文件在二楼,大家核对版号ASUS X450MD REV 2.0及版本号下载

ASUS X452M X450MD REV 2.0 SR1YV N15V-GM-S-A2 OK.zip

网友A:
这个小乔还是蛮好换的

网友B:
这台华硕设计真是,U口也是设计点保护嘛

网友C:
这个报价应该500左右吧。。低了的话换做是我就不换

网友D:
没有换过这个   风险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报价应该500左右吧。。低了的话换做是我就不换

要是500块,估计客户不会换了,因为一个USB功能可能不值得他掏5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华硕设计真是,U口也是设计点保护嘛

设计得那么好,它还会坏吗?不坏你我哪有饭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乔还是蛮好换的

比起那种长长的是要好很多,但此类故障确实风险性很高,ASUS的板子不便宜。且是能进系统使用的,就一个USB功能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换过这个   风险高啊

不是一点点高,确实发此,帮忙加分呗

网友:
换cpu  基本 就是 放弃了的电脑了

网友E:
加分鼓励  这个还是跟客户讲明白的好吧  万一不亮的话 就玩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分鼓励  这个还是跟客户讲明白的好吧  万一不亮的话 就玩大了!@

这个没法讲,想赚钱就要担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乔还是蛮好换的

准确说是CPU  不是桥

网友:
这种还是好换点的    那种长的不好搞  还没有搞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