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GA-B75-D3V CMOS电池漏电实例

楼主(2017-04-03):
首先大神e75xiuli的支持和指导。
起因就是频繁更换CMOS电池,就觉的主板有问题了,本人是个爱好者,动手能力强,也会点修理,于是乎先问百度,百度搜到论坛的帖子,大部分都说的是电池座子本身不良,那就先换电池座子,换了还是不行,这就尴尬了,还是自己弄吧。先下图纸,没有零件位置图,就凑活着摸索, 和座子相关的电阻电容的都让我测了遍,由于本人是小白,基础又差,所以走了很多弯路。3V电池装上D1的2脚电压才0.7V,想的还是电阻电容的问题,就没有仔细的检查 刚开始就把D1前面的这两个电容拆了,电池电压还是如此,这时我在论坛发帖求助,有人说查RTCVDD这路,但是没有位置图,就蛋疼,我就找零件位置图,用时两天终于找到了位置图,于是乎BC117 118这两电容也被我干掉了 ,上电池测电压还是不行,这时请教大神,说了下测试后的结果,大神让我测量哪里我就测量哪里,由于我的基础差,走了弯路,第二天去上班了,闲了就在想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检查,晚上回来就把BC12拆了,拆BC12的时候不小心吧C25也拆了,上电测试电压1.4,还是不正常,请教大神,在大神的指导下,停留在D1上,拆掉D1测量得出的结论是D1不正常,漏电,家里还有个好的M61,就在M61上找,由于原件位号标示不一样,找了半天也没找见,大神告诉我可能就在电池座子底下,拆下电池座子,下面只有一个Q4标示的原件,我在想Q不是三极管的标示吗,于是又装上了,大神说你测量一下嘛,好吧我只好又拆了电池座子,测量后参数正好,拆了装上B75,装电池测量电压,VBAT正常,CMOS跳针正常,至此,小白终于修好了人生的第一块电脑主板。

网友A:
也就是说双二极管漏电?  双二极 管也不接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双二极管漏电?  双二极 管也不接地啊

你还是没看懂,第一是C25或者BC12漏电。第二是双二极管坏了,漏电给别的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没看懂,第一是C25或者BC12漏电。第二是双二极管坏了,漏电给别的电路了

两个故障啊

网友:
我是当事人,应该是双二极管管有问题造成的

因为当时叫楼主拆掉D1 按图纸来说,cmos电池仅仅通过技嘉RB电阻VBAT到IO  VBAT脚,电压是正常的,然后就继续问是否RTCVDD支路的电容检查过没有,楼主说都拆掉没有装,所以故障点就该是D1了。

双二极管中3VDUAL那只正向电阻90几,反向按楼主的说法是跳动的数字,但楼主没有说具体数字是多少(楼主确认了几次),双二极管连接cmos电池那只二极管正常,楼主原来的问题应该是关了机,然后cmos得不到保存,估计是cmos电池经过技嘉那个叫RB 1K电阻的然后通过双二极管正常这个,再通过连接3VDUAL那只二极管给3VDUAL支路在供电,把cmos针电压拉低到1.8V。

题外话:楼主第二天继续问,为什么键盘在cmos那里还可以用,进了系统就不认了,我给了个范围,说很有可能跟IO有关,都比较悲哀地认为如果换io 那对于楼主就是大工程了,然后下午楼主就来消息说是拆io vbat那条支路电容,造成IO引脚 焊锡有毛刺,处理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没看懂,第一是C25或者BC12漏电。第二是双二极管坏了,漏电给别的电路了

可能只有D1的问题啊,你拆掉D1  CMOS电池就只提供到VBAT支路的,BC12就是那个支路的,你测试电压是正常的。
而C25是挂在机箱防盗支路的,这个电容肯定不可能,因为这个支路串了1兆的电阻,而你电池漏电是毫安级的,机箱防盗CI支路就算是C25漏电,1兆串在上面的电阻都不能让漏电电流到毫安级。

网友:
楼主最后一个问题,先是想自己找两个in4148并在一起使用,但不清楚楼主的焊功如何。建议还是直接找双二极管。

然后楼主说自己有个M61板子,我就直接说先在cmos电池附近找三只脚的,说没有,我让看电池座下,说不是,但没有说具体丝印标注。

又折腾过半小时,我说电池座下那个丝印是什么,说是Q4,我说技嘉的板子 Q4 也是cmos支路的双二极管标注。

反正是从头天晚上11点左右,折腾到第二天左右,弄的我实在来不起了。

网友:
这里多感叹下,业余者套用通病也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