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大短到不过内存 新手发帖求鼓励

楼主(2017-04-03):
早上一开们就一客户送来一台宏基4741G,说一段时间没开机用了,最近要用一下电脑就发现开不起来了,接机去掉电池接电流表一看5A大短(大清早送钱来了呵呵),直接给客户报价200留机,说修好了通知你,客户同意了留了电话走人。
打发走客户二话不说拆机
取出裸板一阵观察(一般我都是习惯先用肉眼看能不能找到裂了的电容不,主要是不想被烫),运气好一下就找到C634一边裂了
直接去掉主供电不在短路,插电待机0.01正常,开机一路跑到1.49没跳变,卧槽没亮?接屏一看果然没亮,各电感电压正常啊,在论坛下了一个显卡是415MBIOS(找了一圈没发现540M显卡的全是310M415M的)刷上还是一样结果,去掉内存电压一样,没过内存?找了根试机的内存还是一个鸟样,测条件内存槽主供电1.5V    VDDSPD3.3V   总线VTT 0.75V   1脚和126脚基准电压 0.75V   都正常啊,既然都正常那就BGA伺候HM55,等板子冷却在点一看亮了,哈哈票子来了,进系统发现显卡感叹号打不上驱动,想到之前刷了论坛下的415MBIOS,刷回他原机的进系统发现显卡驱动正常了,贡上 原机桥和ECBIOS   显卡540M

4741g 09920-5 GT540M.7z

网友:
BGA  啊啊BGA  啊啊BGA  啊啊BGA  啊啊BGA  啊啊BGA  啊啊BGA  啊啊BGA  啊啊BGA  啊啊BGA  啊啊BGA  啊啊

cn1990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NNNNNNMM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苏。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醉生梦死头一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hacker6010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天意wx -6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电容短路   芯片组海虚焊了  这个比较意外!

网友:
不错耶,我也新手学习点经验

网友:
不过acer的机器还是很好修的。不过楼主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技术还是很好的嘛

网友:
短路是还比较好修的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好修哈

网友A:
200换南桥吗?
有点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换南桥吗?
有点低了吧

加焊   没换

网友:
加焊就好了??  这种 不容易啊

网友:
南桥虚焊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 高手呀

网友:
捡到钱了这机子 散热器有缺陷 所以显卡爱坏

网友:
修短路遇到桥虚焊, 感觉一般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个要收两个故障的钱。。

网友:
心细,扎实理论基础,长期的经验积累,才是修机的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换南桥吗?
有点低了吧
只是压了下没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