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D3不过内存通病秒杀维修

楼主(2017-04-03):
刚拿到板,没注意检查, 绕了很大圈子,拆COM 芯片,更换时钟芯片 等等各种涛声依旧

板子丢一边一段时间了,今天没事拿来修修,发现 cpu 旁断线 ,补线后跑码OK .  各位拿走秒杀

网友:
这个怎么断的呢

网友A:
这个断线  怎么看都像是人为搞的呢

网友:
不清楚这根信号线是什么信号到CPU。

网友:
断线是通病!补的颜值差了点。维修是技术也是艺术,修旧如新才完美。

网友:
楼主修了多少片了,确定通病了吗?

网友:
这个是个例 不是通病

网友:
不是通病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里断线的

网友:
楼主厉害眼力好技术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断线  怎么看都像是人为搞的呢

潮湿腐烂 , 的

网友:
我遇到一片,内存供电,3.3v烧了。直接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断线  怎么看都像是人为搞的呢

上面和下面是我刮开测通路的, 中间才是腐烂的断线位置,不是人为

网友:
这种故障楼主体现出来的是专业和细心专注!向你学习!

网友B:
这应该是装CPU风扇时刮坏的 不是通病

网友:
  楼主细心!不过通病,还有待验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装CPU风扇时刮坏的 不是通病

你没看明白吗.  上下两头是我刮开测通路的, 中间的才是腐蚀了, 看不出来吗,表面就像蛀虫一样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是腐蚀开路了,但不是清楚是什么信号。应该不是FSB总线

网友:
应该是灰积压,烂掉的线

网友:
看着像人为的啊不像是通病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