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E198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4-03):
第一次发帖高手多多见谅!
华硕VE198显示器不通电维修,拆机目测保险是好的!测量300V电容有电压!电源芯片是TOP258PN没有开关管了直接驱动加开关管一体!测量发现一脚没电压光耦3脚也没电压,换了旁边的两个50V47uf电容还是没有电压,最后把这个稳压二极管换了上电测量待机3.3v有了灯也亮了!

网友A:
这不是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亮了吗?

修好了谢谢

网友B:
要是结合实物图标示下就好了是这个稳压二极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结合实物图标示下就好了是这个稳压二极管吗

谢谢就是这个,我没找到图!谢谢你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就是这个,我没找到图!谢谢你的图!

按也是来学习的
看来就是 启动脚的稳压二极管 导致芯片不启动的

网友:
修好了就好    供电还是不难修的

网友:
搞好了,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