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880+/785G+主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4-03):
要认证了幸亏之前修的有拍照,第一次发帖高手们有哪里说错了请多多指点!
昂达A880+/785G+主板不开机维修,主板有时能点亮会掉电不跑马!测量开关针3.3v!IO是W83627DHG-P!测量68脚psin#触发有高低跳变!
触发后72脚pson#为低电平!但是还是不触发!一路跑线发现q63的b极为5v c极3.7v!马上拆了换了个上去能触发开机了!但是不跑马刷BIOS后亮机!

网友:
ATX那里绿线没被拉低是吧

网友:
这是有三极管参与其中,找不到其实绿线和PSON直连也可以。

网友:
好厉害,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