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s2340mc不断黑屏,屏型号LM230WFA-SJZ1

楼主(2017-04-03):
故障现象:背光灯亮,图像不断消失,VGH_O/VGH_E 不断在29.3v 和-7.8V循环跳变。已换驱动板故障依旧,故障就在屏电路上。

此屏电路已经更换过SM4041芯片,故障依旧

画三角是正常电压
VGL_GIP  -7.8V
SW_VGH  12V
VHG   29.3V
VHG EO  29.3V
画圆处电压不对
VGH_O/VGH_E 不断在29.3v 和-7.8V循环跳变,导致图像消失又显现

VDD 12V
VGL -7.8V

最后附上屏型号

已经排查周边元器件,始终找不出哪个元器件有问题。哪位有些屏电路电路图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只能找一样的屏看下

网友:
用波波打一下可能会有发现

网友:
VGH电压跳变   看看是不是滤波不良  或者升压问题

网友(2017-12-12):
我有一块LM230WF 5-TF1 的屏。屏闪的特别厉害!是SM4041发烫!

网友:
必须上示波器了,不看图形你很难找到原因,要不只能蒙,一小片一小片的换

网友:
换靠谱  你摸膜看 看看哪个发热严重,一般查不到那里短路就是靠谱坏了 或者液晶问题

网友:
换屏还不如换个二手的

网友:
修到过,换一个芯片就好了
很简单的,在屏电路上
 找一下有没有一个4312的芯片

网友:
估计屏玻璃那边坏了,有没有小耳朵?

网友:
放弃吧!
有时DC-DC电路本身正常,但绑定坏了,也会出现电压跳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