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4-03):
三星R429触发掉电通病,待机0.1A  触发后0.2A掉电!充电指示灯灭一下后又亮了!
把CPU边上的那三个330的贴片钽电容更换后触发亮机!

网友:
这个三星我之间遇到过掉电刷bios好的

网友:
待机0.1 待机偏高    下次可以写的仔细点

网友:
待机0.01吧

网友:
滤波不良导致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