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87td 直跑D0怎么修

楼主(2017-04-03):
m4a87td 直跑D0怎么修

网友A:
刷个BIOS先
o0飝兲
刷个BOSS,在用示波器测下BOSS1脚片选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先
刷个BOSS,在用示波器测下BOSS1脚片选

网友:
是一上来就D0还是闪几下变D0?

网友:
可以换个U试试

网友:
电压全吗 内存条件测了吗

网友:
d0初始化芯片组都没过吧

网友:
感觉到D0应该到内存了

网友:
看下电池

网友:
应该再说详细点,才能更仔细地参考啊,跑D0是不过CPU。还没有到内存的。查下CPU的工作条件正常不,或者换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