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HD2(USB不能用)

楼主(2017-04-03):
今天客人拿了一个板说USB都不能用,说前置可以,我接过板后查看了一下,用万用表打值,没短路啊,心想可是是桥的问题了,2话不说就烤桥,不想搞了,烤桥过后继续上电看看能不能用,哎,故障依旧啊。没办法了,只好仔细量电压了,有5V电压。怎么就不能用了,量USB的8角2角有电压,其他的没有,又没有图纸,怎么办,只好沿着线找找,找到一个电阻,上电量一下电阻,没电压,拆下来量一下19K的,心想是不是这电阻坏了,就找了一个22K的试试咯,上电量一下,出来2.9V的,咦,是不是可以用了,插上USB键盘如果好了,无辜的桥啊,被我烤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楼主这运气 没谁了

网友:
还在学习中,天天晚上在看维修主板的视频,希望慢慢的进步

网友A: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知识经验是靠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愿你早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知识经验是靠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愿你早日成功

谢谢,你也是,加油

网友B:
这个机器有图纸的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有图纸的好吧

你可以分享图纸给楼主啊,因为你万能的

网友:
USB口的两条数据线要先测量。

网友:
应该是usb oc 出了状况吧

网友:
我修一个华硕Z86二修板 不上电  开机针断线  上家居然把桥烤了!我很费解(我的意思不要老干桥)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把,貌似论坛也又这图纸的。关机好像也关不了

网友:
经验是一点一点积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分享图纸给楼主啊,因为你万能的

论坛不就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