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惠科H32PA3200电视机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4-03):
早些时间维修记录我很少发帖因为这段时间要认证补发,希望能认证通过
惠科H32PA3200电视机不通电维修,一个厂用来做监控用的由于放的位置漏水导致主板短路烧了!
拆机目测保险烧了 开关管也裂开了 还有几个电阻炸飞了,有由于没图纸!网上查了下主板也很贵因为电源板加驱动板一起的!
接个灯泡做负载,尝试改模块!OK亮机!

网友:
改的电源模块是吧

网友:
是的改电源模块!

网友:
副电源的5V用模块改装很稳定,不知道到这种改主供电模块能不能承受的住

网友A:
这个带32寸的有些悬乎吧。

网友B:
监控开机时间长,可能用不久,还是找到电路图恢复原电路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监控开机时间长,可能用不久,还是找到电路图恢复原电路好些。

这个是一年前修的,现在还没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带32寸的有些悬乎吧。

这个没问题的,黄老师就用通用模块改过一个32寸的液晶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