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HP 445 G2单板测试开机一切正常,插屏线电流只有0.170无CPU供电马上掉电

楼主(2017-04-03):
此板拿过时不稳定,有时能正常点亮,但进系统没一会就掉掉电,再开电流只有0.170马上掉电。插屏线怎么测试都正常,将此板拿到另一台正常的机器测试也是一接屏线就点不亮无CPU供电掉电,确定屏线和屏无任何问题,,屏的几路供电阻值都正常,应该是信号引起的主板故障,,由于没有图纸,维修陷入困境

网友A:
修了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接屏主板保护启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了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接屏主板保护启动不了

打屏信号阻值看看

网友:
板子有问题就再还一块吧。解决问题就好了。屏线接口供电跟信号估计都是正常的。

网友:
有一片清华同方的机器锋锐S41B 和楼主的故障一样一节屏线就有时开不了机器   到现在还没解决 郁闷死了

网友:
屏线一插,显卡和内存供电IC的开启脚阻值就拉低了,只有22欧,不插屏线正常,只插根单独的屏线也是一样,供电IC的开启脚阻值拉低,怪现象,

网友:
只插单个的屏线,供电IC的开启脚阻值就拉低,怪哉,难道是版层短路,不好查啊

网友:
终于修复,放了几天,今天拿出来重点跑开启信号线路,发现到了EC居然连着2个脚,明显不对,一个个挑开测发现只连一个脚,就是EC坏,焊好那个正常连着的脚后接屏开机测试OK,就是EC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