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2216W显示器白屏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7-04-03):
一台优派22寸的显示器出现开机能使用一小会,然后就白屏了,动动排线有时又能使用一会儿,或者关了在开也能在使用一会儿。换了排线也不行,换了驱动板也不行。

在论坛上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一样的故障,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类似的,下面的图是他的笔记(笔记看不清楚),

又看了看书

都指向屏供电不正常,挨个检查先看看这个芯片

输入端电压5V,输出端电压2.6V,正常电压值应该是3.3V,第一下就蒙上了,赶快换一个,

这个是坏的。
换好了通电一试,好了。

真心感谢论坛上大家的分享!!!

网友:
不能上传大的图片?

网友A:
看我发的帖子  关于图片大小限制的视频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发的帖子  关于图片大小限制的视频说明

感谢!感谢!终于学会了。

网友:
现学现卖啊   哈哈

网友:
屏的那部分有问题

网友:
屏线路板电压转换管有问题,22寸通病,修过很多了

网友:
3.3V给主芯片供电 的

网友:
图片没传上来

网友:
屏上供电最容易出现问题,经常修到。

网友:
楼主把你帖子编辑一下,图片再上传一次

网友(2017-05-04):
害怕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芯片老坏,上次修一台也是这芯片问题

网友:
图片都看不到

网友:
屏线路板电压转换管有问题

网友:
怎么看不了图片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白屏的还好,要是负像啊,花屏啊,真的没有资料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