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P怎么才能知道串号?

楼主(2017-04-03):
7P怎么知道串号,后盖没有,SIM卡那个也丢了

网友:
不能开机吗   这样就麻烦了

网友A:
修开机  有盒子保修卡不

网友B:
看到有人已经回复,但你没回复别人,让别人如何帮你解决问题,同问:机器是否能开机?能开机进恢复模式,查策略,不能开机,可以考虑取硬盘读序列号,查策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有人已经回复,但你没回复别人,让别人如何帮你解决问题,同问:机器是否能开机?能开机进恢复模式,查 ...

不能开机,能开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开机  有盒子保修卡不

路上捡的,一个摔得稀烂的7P,主板竟然还没变形,可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开机,能开机就好了

不开机的话,就先把开机修好吧

网友:
能不能进入恢复模式,如果可以用爱思可以看到序列号的,用序列号查IMEI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