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T2221无背光维修,附bios,参考图纸

楼主(2017-04-03):
主板型号:ET2221I REV1.2

故障现象:无背光
维修过程:升压芯片MP3394,查 2脚en 3.3正常,3脚亮度调节 2.9v正常,15脚vcc 19v、16脚6v正常.

12脚(未升压时为19v,通过两个电阻348k、10k分压所得)LED_OVP 0.9v不正常,这个脚个人理解成升压电
路反馈,超过1.2v电路保护,上拉电阻电压输入19时分压为0.53v.上拉电阻电压输入34v时为0.95v. 换掉
这两个分压电阻,解决问题.

本机备份的南桥16m bios 以亮机验证

网友(2017-11-08):
我的是有背光白屏 下个资料看看是不是资料的问题

网友:
ASUS 也学苹果 主板 玩升压芯片??????????蒙起来哦

网友:
第一个bios可以引导的话 可能还是bios问题吧

网友(2018-09-17):
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谢谢老板分析

网友(2019-06-29):
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