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重摔无听筒

楼主(2017-04-03):
一台6p屏幕液晶都摔出来了,排线全断,换屏试机打电话听筒无声,免提有声音,其他功能都正常。打听筒座子阻止正常,加焊大音频试机不中,更换大音频试机还是不中。测量大音频阻止正常,听筒信号焊点到座位也没断线,换了音频旁几个电容电阻。短接座子旁的电感还是无听筒。现在送话,免提,外放,录音都正常。就是没听筒。来个大师指点一下。微信zx837750488加个好友交流交流

网友A:
听筒没坏吧   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筒没坏吧   猜的

没有,。。,

网友:
最忌讳的就是,你不是大神,并且你把所有线路元件全换了。你的问题是细节出了差错。或者更换的元件存在损坏

网友:
查一下I2S4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更换了这么多元器件说不定有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