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2216W显示器白屏故障的维修(终于有图了)

楼主(2017-04-03):
一台优派的显示器出现开机能使用一小会,然后就白屏了,动动排线有时又能使用一会儿,或者关进在开也能在使用一会儿。换了排线也不行,换了驱动板也不行。
在论坛上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一样的故障,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类似的,下面的图是他的笔记(笔记看不清楚),

又看了看书
都指向屏供电不正常,挨个检查先看看这个芯片
输入端电压5V,输出端电压2.6V,正常电压值应该是3.3V,第一下就蒙上了,赶快换一个,
这个是坏的。
换好了通电一试,好了。
真心感谢论坛上大家的分享!!!

网友A:
之前是不是发了个没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不是发了个没图的

对,看了您的教学视频,会发图了。谢谢!!!(把没有图的都删了吧)

网友:
可以,不错的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看了您的教学视频,会发图了。谢谢!!!(把没有图的都删了吧)

就是图片截的大小不一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看了您的教学视频,会发图了。谢谢!!!(把没有图的都删了吧)

支持下 分享维修实例
看来 白屏也是可以修的

网友:
这个芯片问题很常见

网友:
真是运气啊

网友:
这个是屏供电转3.3V

网友:
是1117稳压器故障引起的啊

网友(2017-10-08):
引用 网友C:
可惜我下载不了。

楼主又没发程序,你下载啥?回帖请认真看帖行不???

网友:
没遇到过,到事电源板的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