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修iPhone6 上电 漏电 +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4-03):
就在上周  过了实地老师的考核后   终于迎来了老师发来的故障板

上个图   进水  而且  还是UMT的板子   想必修过的人都懂UMT哈哈 接下来就进入正题

因为进水  所以  先拆屏蔽罩   开始洗刷刷   刷洗好后上电看电流

我去 而且这么小的电流   这样的电流一般都不太好修   先不管漏电了   直接触发   看看什么样子触发后定电流的图忘记发拍的   但是是定电流到90多
这可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啊     那就断电测阻值吧  供电的啊   啥的   一顿测   测着测着发现显示供电IC这里腐蚀的非常的严重  怎么刚刚清理的时候 没注意到呢   好吧   那我就先把他处理掉   芯片拆下来 整个人都傻了  这是进了什么东西

黑黑的一层清理好装上芯片

处理好后想着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吧  上电还是漏电但是已经好很多了  就只有3毫安了  可有可无了那就触发  我触发    我再出发  我去   不是吧   不触发了 吗

*脏话*  是不把我是把什么东西吹坏掉了   测量了一下开机按键

我测此脚的对地值正常  可是测量电压却只有0.6v真是   醉醉的了    测量PP1V8_ALWAYS   1.8V电压正常 可是测BUTTON_TO_AP_HOLD_KEY_L就是只有0.6后端没连接到什么东西主CPU  主电源  还有一个电容 一个二极管 好拆的都拆了  就剩电源与主CPU  了那就先拆简但的  主电源   拆后换可以正常触发上电的机器上的还是一样的现象  这下可真是蒙了     突然想到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讲道的可以用别的高得电压上拉  可是整版就只有PP_VCC_MAIN  没办法   就只能借这个电压   随便找了一个10k的电阻  接到开机键  在测开机键电压 已经有1.6v左右的电压    触发 可以了   接屏幕     苹果的LOGO就这么出来了
进到系统有屏幕锁   触摸都是正常的    维修到此就结束了   很感谢迅维的老师  :lol

网友:
實地就是牛

网友:
在实地学习就是不一样

网友:
实地学一下 瞬间都变大神了

网友:
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都已经去实地变成大神啦,加油

网友:
待机上拉没有,整块板只有两个上拉电压,还是说PP_VCC_MAIN 上拉电压比待机上拉高?

网友:
后生可畏 加油

网友A:
可是整版就只有PP_VCC_MAIN  没办法   就只能借这个电压   随便找了一个10k的电阻??????这句话有点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整版就只有PP_VCC_MAIN  没办法   就只能借这个电压   随便找了一个10k的电阻??????这句话有点不懂

没找到1.8V电压,用主电压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