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6故障版維修大短+無觸摸

楼主(2017-04-03):
手机二期到了后半段的时间
也该开始一些实际维修的实务
所以老师发了一块故障板给我们问题是什么老师也不知道
有大短的有漏电的反正通通都是不开机的板子
运气好的就是拿到大短的 运气不好的就干U呗
拿到板子后 首先就先看一下 是否板子变形或浸水或是缺件等
再来就先量一下电池座是否短路或开路
再来就是上电测试
运气好上电大短 上电未触发5A多
用手稍微摸一下(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是下体发热 喔喔不 是下半部发热
不啰嗦 先拆掉屏蔽罩

直接用松香薰上一层白白的东西

再次上电 谁在搞鬼 立刻就现行了

由于这台是进水泡水淋水我也不知道反正有看到腐蚀的电容

可能这两颗电容被腐蚀导致晶片短路

索性就先把这两颗电容拆了 一拆一下来 在上电果然就好了 (忘了拍图请见谅)
触发后 屏幕亮起

收工!? 没那么简单
成功进入激活介面后发现 触摸无法使用 换了一块屏幕测试结果一然无法使用
就按照老师说的 完全无触摸思路 下去做故障排除
先测1.8V判断U2401是否正常

(也忘了拍照但是1.8v正常,所以下一步)
再测5.1V判断U1501与U2401是否正常

(也忘了拍照但是5.1v正常,所以再下一步)
再测正负5.7v判断U2402是否正常

(因为一路测下来都没异常所以都忘了拍照,继续下一步)
再测13.5v与负12v

发现13.5大约在9v左右
负12V只有1.5v而已

果断就先干U2402
拆下晶片后 看了一下焊盘十分干净 先排除虚假焊的原因
果断先拆料版上的U2402做更换
换完后 果然触摸也好使了 人也清爽了 考试都考一百分呢

照着老师说的方法 一步一步的检测排查
果然解决了完全无触摸的问题
谢谢迅维老师的细心讲解 让我们更加的进步
也让我们更加贴近实务 !

网友:
技术进步很快呀!实地学的快呀

网友A:
怎么没找王老师   挂上迅维学员的标志呢 阅读权限比你现在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找王老师   挂上迅维学员的标志呢 阅读权限比你现在高

好像畢業之後就會自己掛上了

网友B:
文笔好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C:
为台湾同学加分,好强!膜拜中!

网友:
学的很好呀

网友:
学成这样,已经基本上手了,假以时日,必成高手……

网友D:
学习的不错,这样就是大神啦,实地教学处就是厉害,加分鼓励

网友E:
实地学员就是厉害,赞一个!

网友:
加油啊!~岛主都说必成大神~这话没毛病~·

网友:
厉害了我的弟

网友:
实地学习进步快啊

网友:
楼主实地学了多久,技术那么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笔好的不要不要的

還好啦,還比不上其他人 謝謝你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台湾同学加分,好强!膜拜中!

謝謝拉哥們,大家一起在实地學習 一起進步啊!!

网友:
13.5V和12V是什么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的不错,这样就是大神啦,实地教学处就是厉害,加分鼓励

謝謝你,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 這種帖子只能騙騙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地学员就是厉害,赞一个!

实地每個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座子是在華強北買得沒錯 要注意看看旁邊固定的釦子是不是石磨的 塑料風槍一吹會化掉的
我是台灣人啊 來 ...

欢迎你多多发帖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