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一下大家,出新的机型后,一般是自己研究还是从网上学习维修。

楼主(2017-04-03):
有这个疑问,新的手机上市,比如说新iphone机型上市了,可能在1年内,不太会有人来找你修故障,顶多修修硬伤,屏幕外观搞坏等硬伤。但是,内部电路方面的故障,不知道,行内人是自己拿到原理图后自己研究呢,还是等出了中文版的电路图再好好研究,或者等网上的教学出来了,再自学提高一下。毕竟IPHONE电路图英文太多,供电线路比较容易掌握,其余所有的信号线路,都是英文标注,除了,时钟,数据,复位,使能,检测,等常见的信号,其余所有的信号线路,行业内的人是否都能熟练掌握,一看到英文就知道意思,知道各条信号线出问题会。造成的各种症状。
  还有,新的机型也会有新的元件,或者新的电路上的设计,这个是自己研究,还是等教学出现,这也是个疑问。

网友:
光信号线就很多  DWI SPMI SPI I2C0 I2C2 I2S0 I2S4 I2S2 UART INT MIPI REFE GPIO 等等,这是否都要掌握透彻,才能从事维修执业。

网友:
自己慢慢研究 多到论坛看帖

网友:
你所问的这些,说明你对手机没系统专业学习过,如果系统专业学习过那么这些都不是你所需要考虑的。建议来到实地满足你手机问题。

网友:
要看资料,多研究电路图,多修机。

网友:
每一代机型都是在上一代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悟性高的话基本是一同百通。

网友:
这个就需要自己多看有关资料,多修机器,研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