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板号LA-9941 求助 这两个信号的作用

楼主(2017-04-03):
  如题,昨天接了一台戴尔的电脑不开机,经过测试发现是公共点短路,阻值只有0.035,故障时冲放电芯片BQ717,图纸上是BQ715,芯片的1和2pin和公共点相连,拆掉就不短了,今天芯片回来就装上成功亮机就给客户了,晚上客户又拿过来说又不开机了。通电发现确实是不开机。拆出主板测量发现又是芯片坏了,和之前一模一样。我昨天买了两个芯片,装上之后又能开机,但是不敢直接给客户,
   给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的指点一下,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补充    换了芯片依然是可以正常使用,我是怕还要返修想问问各位大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电脑运行时有滋滋的电流声,主板之前是修过的,贴纸比较烂,怀疑过贴纸,加了贴纸还是这样

       这LA11是什么用的,之前 别人修的没有装直接就是一坨锡,大家分析下有没有影响

网友:
1和2pin的   ACN   ACP  是什么定义啊

网友:
你没有这个芯片数据手册吗

网友:
是电流检测脚

网友:
很少见到电流检测电路短路的。说明IC已经被烧穿,为什么会烧穿短路就得慢慢查了。

网友:
学习中,也过来看看

网友A:
量一下是不是pr201坏了

网友B:
确实没遇到过电流检测脚会大短路,客户的适配器与问题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没遇到过电流检测脚会大短路,客户的适配器与问题呗

适配器我也怀疑过,让客户拿过来测了下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是不是pr201坏了

这个也会坏吗?

网友:
没影响的 我一般就这么干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 或者电源的问题  你直接找一个新的电源测试 不要用他原来的电源  有些电源简单测试一下也不能排除的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芯片的事哟

网友:
你可能 换了个假芯片

网友C(2017-05-15):
你好 请问怎么加你微信 诚聘学徒

网友:
麻烦方便回复我一下  或者加一下我微信号 15813696454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请问怎么加你微信 诚聘学徒

15914352620  (手机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