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 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7-04-03):
今天接了台X230所有USB口不能用,一个接口撑断,中间两个数据针脚直接弯曲碰到铁壳,开机先进系统确定驱动没问题,其它二接口同样用不了,插鼠标灯不亮,关机,拆电池,万用表分别测量好的2个USB口引脚对地值,其中一个接口USB供电脚阻值对地,凭以往经验,是断脚USB口数据对地导制所有USB口用不了,于是先给客户报价,客户确定修,拆机先把坏USB口拆掉,测数据线对地值正常,但其中有一个USB口供电脚还是阻值对地不正常,于是顺着USB口供电脚查,USB供电5V是由一个8脚的供电管转换之来,而这管后级供电阻值正常,拆下这8脚管USB供电阻值正常,确定8管供电管坏掉,引起USB口供电脚对地。拆了个同行号芯片,开机测供电正常,装好机器,进系统测所有USB口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不上精华都对不起你打这么多字

网友:
多谢你的分享,问题需简单,但没有细心的分析是不行的

网友:
          全部不能用修到的很多都是南桥坏,楼主这个例外喔。。

网友:
简单明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