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不一样的掉电维修

楼主(2017-04-03):
E431独显,板号nm-a043 rev1.0
故障:根据客户描述,之前不开机,拿到本店维修,(因本人不在店里,没有维修),经测试又能正常开机,拿走正常使用半月。今天再次出现故障,为开机掉电重启,电流到0.25左右掉电重启,为了方便发贴,以下简称重启。
分析:按客户所述,判断为软故障,应该是BIOS故障,根通病一样。
处理:
1、拆机测试,电流到0.25左右重启,先刷U6芯片,很多人都说此芯片为ECBIOS,我也没有去确认,反正都是不开机,开机掉电,都建议刷U6,刷完后故障没有变化。
2、继续刷U5芯片,此芯片为桥BIOS,故障还是没有变化。
3、之后反复的刷U5U6芯片,各种不掉电,不二次开机,保证能用的程序 不下5次,故障依旧没有变化,崩溃中......
4、测各个电压,除了CPU_CORE+VCC_GFXCORE_AXG没有电压外,所有电压正常,此时走入了迷途,各种纠结。
5、围绕CPU供电展开了一系列看图,测量。在测到CPU对地阻值的时候,发现CPU_CORE供电对地阻值为O.000,而且+VCC_GFXCORE_AXG也为0.000,怀疑CPU烧了,这里在QQ群里求助,都让换个CPU试下,可手上没有这个CPU。直到晚上朋友的电脑E49来维修,才换个CPU测试,经过测试,E49的CPU对地阻值为0.002,E431的CPU装到E49上能开机,正明也是好的。
看来问题还是在主板上,又根据时序,查个CPU供电之前的几个信号,因为没有零件号,排查相当慢,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徘徊,发现CPU供电芯片PU901,型号为NCP6132A的供电正常,但是4EN没有,追查到EC
6、此时开始怀疑EC有问题,经查论坛,发现有坛友发过此EC内部带有128K程序,正好之前刚购入RT809H附带了一个KB9012转换座,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情况下,拆下EC,抱着测试转接座能不能用的目的刷入坛友发的程序,经过简单比较,并没有发现2个程序不同,(其实我只比较了开头部分),往往就是不经意的一下,柳暗花明。
下面是所购卖的转换座
7、装好EC后,通电发现电流刷刷的上去了,到1A多,不过外接显示器没有显示,接内屏后显示正常。
总结:这台电脑的故障跟通病很像,但是刷了不同的程序后依然没有解决,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刷了EC内部程序后,排除了故障,在此给大家一个参考,也是发贴的根本目的。
再次附带上EC内部程序: 联想E431-KB9012_20170403_221637-RT809H.rar (56.48 KB, 下载次数: 54, 售价: 5 分下载分)

网友:
ec自带程序还有外边挂一个BIOS芯片啊

网友A:
淘宝买的转换坐吗

网友B:
我想要转换坐
另外想知道ec程序哪來的

网友:
ec内部程序还没有刷过!

网友C:
ec程序出错要是没设备刷不了的话真是修死人

网友:
这状况百度上全部都是

网友:
现在联想好多 EC带程序   KB9012还好刷  还有的不好刷   麻烦啊

网友D:
楼主也喜欢R809F  EC现在很多都刷内部程序,其实就找专家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的转换坐吗

是的,感觉还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要转换坐
另外想知道ec程序哪來的

座子网上有单独卖的,也不贵,程序是本论坛里搜到的,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程序出错要是没设备刷不了的话真是修死人

估计以后会修到的更多,而且故障还比较麻烦。

网友E:
你那个U6根本不是ECbios呢,U5,U6合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也喜欢R809F  EC现在很多都刷内部程序,其实就找专家修改的

主要是修的找不到路了,就没有目的了去刷了EC,也是为了试下转接座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U6根本不是ECbios呢,U5,U6合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bios吧

看了好多人都说不开机,掉电只耍U6就行,我是2个全刷了不下5边也没修好。

网友:
程序不是一样的吗,是不是ec不良

网友F:
vcore对地值为0很少见,很有误导性

网友:
引用 网友F:
vcore对地值为0很少见,很有误导性

确实,现在的CPU对地阻值太小了,很容易误判,要不是换个一样的U测试,真不敢说CPU是OK的。以后维修要注意这个情况。

网友:
现在E系列的就是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