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49 进水腐蚀 二修 经验分享

楼主(2017-04-04):
接同行送来一个二修机 MBX-249 索尼机  伟创代工的。说是进水机  目测 有进水痕迹 不过已经被清理干净  HM65明显上过BGA 不过胶还没除?BIOS 也被动过  其他没有缺件少件。

加电测试 有待机0.005 电流并无动作 也不触发 无3v 5v 待机芯片为8223 18脚是开启 但是并无3.3v开启电压。

先测EC   ACIN LID 均正常。 供电也正常 看结构图PCH 与EC共享一个ROM

测量EC与BIOS 之间也没有断线 33欧电阻也存在。  当测到复位的时候发现问题

一路追查来源 U1901 供电只有1.几伏 最终发现问题

刮开污渍上锡后很明显 5V腐蚀断了 挂上锡 连接上   已修复。

电流已经上来了。
索尼的保护电路实在是太多了,读卡器 电池接口 硬盘接口 全都有温度保护  测得时候一个一个找确实很麻烦,
另外这个SONY 待机是新一代的待机 3 5V 出后瞬间就消失,你懂的。
好长时间没有发帖了  也不太会总结 。如果感觉有帮助我最开心了。。最近开启实名认证我觉得挺好的, 提高阅读权限也是可以的。因为总遇到小白自己在网上搜通病来着装13:“帮我给这个电容换下来,都在网上搜完了, 都这毛病,给你30 不少了。 借你烙铁用下。”“来给显卡焊下,这机都这毛病网上都说掉电就显卡毛病,开下BGA的事” 我也是无语了。不知道你们遇没遇到过。

网友A:
最后两张图片什么鬼,找不到也删不掉,编辑也看不到。。。。大家脑补自行过滤掉吧。

网友B:
第一张图我没看懂

网友:
遇到是有反而不多

网友C:
18脚是不是频率设定

网友:
坚守价格底线  不能让小白们拉低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我没看懂

第一个图是拍摄的BIOS 焊接痕迹 手机不太清晰

网友:
2修不错 还好 没动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脚是不是频率设定

18 总开启与51123一样   4TON

网友:
好经验 看着楼主修的也不容易啊

网友D:
EC的复位也没有跟U1901相连啊 。。

网友:
正在搞进水二修机,头疼,你的贴子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EC的复位也没有跟U1901相连啊 。。

仔细分析一下他俩中间的逻辑电路     图片中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两张图片什么鬼,找不到也删不掉,编辑也看不到。。。。大家脑补自行过滤掉吧。

同意楼主现在手机年纪啥都搜了,在找你借用工具,

网友E:
你的帖子发的不错,可惜很就发帖是不是不会操作截图了,我帮你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帖子发的不错,可惜很就发帖是不是不会操作截图了,我帮你编辑

多谢多谢

网友:
看到大神级别的你 在看看自己还要继续在维修路上慢慢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仔细分析一下他俩中间的逻辑电路     图片中有

没看出跟ECRST有什么关系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时序基础很扎实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看出跟ECRST有什么关系

ECRST#通过D2605 连接 PURE_HW_SHUTDOWN#持续为低  判断出G680_RST# 持续为低  U1901的4脚是G680_RST# 输出为低 最终发现5脚供电断线    可能是我图纸截图太少了吧。

网友:
像那种装逼的咱们维修人员想治你太简单了,保证教你装逼遭雷劈

网友:
上家肯定是三把斧头

网友:
最后说的确实遇到过  有客户在网上找到一样的故障 拍下图片让我看  让我直接修具体哪个原件……

网友:
二修机,同行没做手脚,运气不错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我已经修了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RST#通过D2605 连接 PURE_HW_SHUTDOWN#持续为低  判断出G680_RST# 持续为低  U1901的4脚是G680_RST# 输 ...

嗯 看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