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问问大神们,这个粉盒芯片能都复制?

楼主(2017-04-04):
问问大神们,这个粉盒芯片能都复制? 用R809F 能否复制呢?
芯片

网友:
也想知道,等待大神的回复.................

网友:
只要能认到就能复制。这就是24系列芯片吧。和屏码片一样的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只要能识别,就能复制,看样子就是个24cxx储存器

网友:
这种不好搞 能认到但是读不出来

网友:
应该是24系列的,809f有个通用读24系列的,你拆了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24系列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感觉是可以的 用编程器读写下试试

网友:
这个可能是加密的单片机,,复制不了

网友:
编程器读出数据试试不就知道了,我一般看见8脚的就读出来试试

网友:
自己写不了的

网友(2017-05-04):
看不到芯片型号,你认号型号查一下看这个芯片可不可以正常读写,如果可以就能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