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升级WIN10后碰到的几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7-04-04):
昨日,趁着清明长假有时间,把原来是WIN7的系统通过“辅助技术升级”的方式免费升级到了最新的WIN10一周年版,可是麻烦来了。
首先,在WIN7用得好好的chrome在系统升级后发现居然被6789劫持?劫持的网址是http://hao8.xzj15.com/。
其二,chrome快捷方式到桌面或任务栏后只能打开一次,打开第二次就会提示“chrome路径 没有注册类”,浏览器打不开了,只能去安装路径下打开。
其三,在WIN7下用得好好的极点五笔输入法,只能在chrome浏览器下使用,比如我现在打字。在EDGE浏览器或系统自带的记事本下都无法使用,输出就是英文,非常奇怪。

是冲着Windows Defender才升级的,却碰到以上百度都无法解决的问题,特来请教这里的大神!望不吝赐教!

网友:
windows10系统最好不要通过升级得到,最好是全新安装的win10,不然会出现软件崩溃,网络受限,的情况,大量机器验证得出的结论,谢谢

网友:
还是重新安装Windows10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吧,升级的不太好用

网友:
感谢楼上特别是二楼的兄弟提供解决方案。

网友:
下载了专业版WIN10并安装,确实解决了上述的三个问题,看来,升级版的真的问题多多,不建议使用升级版。但是,一定要先升级再安装,这样就不用愁密钥的问题了。

网友:
全新安装WIN10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