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公版7850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7-04-04):
      开始是不亮,目测金手指旁藕合电容掉了一只,补上还是不亮。当然前提是各路电源是正常的,用示波器测BIOS片选有下拉波形,于是找了其它牌子的BIOS刷了一下,那么问题来了,屏点亮了,但是无任何字符,白屏。反复试了很多次有一次显示了正常字符,有两次显示光标。是不是GPU挂了?求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
BIOS不对吧   再找几个刷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不对吧   再找几个刷下

刷了三四个都是一样的现象,找的蓝宝和ASUS的。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换了显存好的

网友B:
一定要先确定BIOS后,再去动硬件,如果BIOS确实排除了的话,造成白屏的条件大都是屏供电部分,看主板上控制供电部分的电路去仔细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先确定BIOS后,再去动硬件,如果BIOS确实排除了的话,造成白屏的条件大都是屏供电部分,看主板上控 ...

大哥,我这个是台式机的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我这个是台式机的显卡

对,是显卡,你BIOS都刷了,就要查显卡主板上的,给GPU的供电了,因为你说有时候还显示过的,如果几路供电都正常的话,多半是空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是显卡,你BIOS都刷了,就要查显卡主板上的,给GPU的供电了,因为你说有时候还显示过的,如果几路供 ...

GPU我也加热到旁边小元件化锡的温度了的(因为没有BGA,怕BOOM)但是还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我也加热到旁边小元件化锡的温度了的(因为没有BGA,怕BOOM)但是还是一样的效果

我个人觉得还是要上专业BGA机器搞 才行

网友:
最好找一片一样的卡,把BIOS刷过去看看!

网友D:
先刷这显卡的完好VBIOS信息,再来根据情况判断,不同的BIOS,用的显存颗粒不同,用的供电方案不一样,出点岔子很正常。

网友:
赞同楼上的方案,另外你检查一下bios与gpu的线路,是否有虚焊或通过的阻排发生阻值改变导致bios数据出现问题,因为有正常时候,接触问题是关键

网友:
先找一个一样的好的显卡的bios刷上试试啊~

网友C(2017-05-05):
引用 网友D:
先刷这显卡的完好VBIOS信息,再来根据情况判断,不同的BIOS,用的显存颗粒不同,用的供电方案不一样,出点 ...

显卡修好了,换了一块GPU,奇异的是没有换的时候刷其它牌子 的BIOS会点亮屏但不显示,查了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修好了,换了一块GPU,奇异的是没有换的时候刷其它牌子 的BIOS会点亮屏但不显示,查了半天。

不同BIOS配置信息不一样,所以出这样的情况很正常。

网友:
这个不是的,是引导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