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0开机掉电

楼主(2017-04-04):
联想E40 版号广达GC5
故障:开机触发到1.2A左右掉电,掉电成待机0.17,按开机键能再次触发
维修:再掉电瞬间量各大电压,只有独显供电不正常,然后切断独显供电芯片的HWPG脚上电电脑不再掉电,量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上管的D极没有电压,量PF7保险断路了,一端阻值正常,一端阻值30几,对地短路,采用烧鸡发现背面电容PC56发烫,拆了以后对地不短路,故障排除

网友A:
这个机器 我一个月修了六台 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B:
修的不错,这机器一般都是显卡问题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我一个月修了六台 都是显卡问题

是显卡坏了,还是和我这一样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这机器一般都是显卡问题的多。

共同学习哦,兄弟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PG信号是被拉低,会引起掉电。用切断的方法,准确判断,好方法。

网友:
联想这块不干恭维,不过好在都基本故障

网友:
我修过一台 是被别人动过手脚的 把显卡后面的电感全部拆了 幸亏有一样的板子

网友:
我修E40这机器全部都是显卡的问题,就没修到过电路出毛病的

网友:
用示波器还是很好维修的

网友:
不错,掉电,之前修过一样的故障,好像也是保险短路了,

网友:
断路法, 准确判断,好方法。

网友:
被楼主秒了。抓住了重点广达的hwpg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现在得客户

网友:
烧鸡就是好使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