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22LED白屏维修

楼主(2017-04-04):
接一同行机器,开机白屏,拆机点屏故障依旧,说明液晶屏本身有问题,先查屏显电路的升压电路,测各关键点电压都为0V,用手按住升压芯片有点发烫,判断其已经损坏,看看屏型号,以前有收集有一台三星22LED屏碎的显示器,当时我记得好像和这个屏型号非常相似,拆开三星的那台,发现升压芯片果然是一样的,装上三星那台的升压芯片,再次点屏已经正常显示,以为这时装好就完事了,当装上原机驱动板发现还是白屏,测量屏供电为0V,开关也正常,说明驱动板和屏都有问题,哎,都赶上了,继续修吧,先测量行场同步信号对地阻值,一个是600多,一个是700多,正常的情况下这两个信号的对地阻值基本上是相同的,再测量晶振两端对地阻值也有很大差别,故判断主芯片已经损坏,直接从郑州发了一个通用板,写了个爱国者的程序,开机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有图有真像,支持。

网友:
屏没事儿其它都好办!

网友:
很少遇到屏芯片导致白屏的

网友:
测各关键点电压都为0V
能否上图说下 有哪些关键测试点呢

网友:
驱动板给屏供电那一块应该有问题,一般是MOS管有问题

网友:
通用板    开关就用不了了吧

网友:
还是尽量换原装的 好

网友:
没有事,各个厂家的区别就是个程序,里面采用的驱动板有时都是一样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白屏不一定各个都能修上,,,

网友:
改完开关还能用吗

网友:
对不懂行的人来说,这是高手啊,都能改变显示器的品牌

网友:
改完开关使用一切正常!只有这个爱国者的程序才能正常显示,不是故意要改变这个LOG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