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DALZ8TMB8C0 REV C

楼主(2017-04-04):
故障为开机灰屏无字,换屏,平线无果,主板屏接口供电正常,外接不亮,键盘灯不亮。刷此程序解决。 联想U410 DALZ8TMB8C0 REV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就是不是这款机器也是联想的  看来联想的机器 BIOS太爱坏了 !!!!

网友:
前段时间修过一个三星的灰屏刷BIOS好的

网友:
现在BIOS资料丢失造成的故障千奇百怪

网友:
这机器修到好几次了,BIOS算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