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US3L 开机 CI反复跑 掉电重启

楼主(2017-04-04):
   以客户 的 主板   ,开机 反复跑 CI   直接 刷 了 BIOS无效 ,没办法 看样子 是 内存工作条件 不足了 。测的120脚 3.3v  119脚 0v  追线路 去了 时钟 芯片  和 南桥 。由于没有图纸 不只是南桥发出的还是 时钟发出的 。于是 换了个时钟 还是不出来  。一怒之下 假焊了 南桥 还是没有 。晕死 这下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 。哪位大师修过 这个问题 指教下 不想在误杀了  。。。

网友:
南桥边上有个上拉排阻,你看看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小8脚芯片,先把它拆了

网友:
测量下这2个脚的对地阻值是否一致。一致的一般都是822上拉部分有问题。当然不排除有芯片原件拉底

网友:
不是时钟发出的  跟时钟没关系   除了时钟  和南桥 肯定还有东西跟119相连 再找找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这个板子  跑C1掉电   我拆串口芯片好!

网友:
内存旁边有个八角小管你要把他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
一言不合就杀桥啊,这个情况还是先排除小八角 上拉电阻那些嘛

网友:
在南桥边有个822试下换

网友:
先打值119 120脚 如果值不一样的话 跑线找相连原件 一般有二极管 时钟芯片 南桥 上拉排阻

网友:
82801GB南桥加焊没有用 一旦有问题 就换新的

网友:
技嘉G31是有COM芯片这个问题 遇到过引起复位灯闪的  你可以按照楼上说的 拆掉COM口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