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 LZ8触发到0.14A掉电

楼主(2017-04-04):
机型:U410 HM77
板号DAOLZ8独显

实测出发瞬间:VCCPLL 1.8有,VCCSA  0.9V有,+1.05V有,VGPU_COR 0.9V有,无CPU供电、集显供电。
CPU供电芯片ISL95831,供电正常,无SHDN, IT8518  48PIN没有发出VRON。
麻烦师傅们告知哈HM77芯片组,EC要发出VRON需要满足那些条件。谢谢了。在线急等。

网友:
我上次也修到一台和你一样问题的修好了,上家没修好。是缺电压PL8没1.05V

网友:
无CPU供电、集显供电,先修出来啊!

网友:
ec坏的几率大一些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A:
EC得得到所有供电的电源好信号才会开起cpu吧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ec的问题可能性打些

网友:
EC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得得到所有供电的电源好信号才会开起cpu吧

能具体点么,我测试了哈上面所有有电的芯片的PG,都有。

网友:
已换EC,刷过BIOS。

网友:
不飞不行啊!都是重要的数据线

网友:
一般都是 前面的供电 PG等正常后 EC发出 VR_ON

网友:
广达的HWPG啊,没有这个不会有VR_ON的

网友:
一样 问题

网友:
我的本本跟你是一模一样的问题,不出VRON 。不知道您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的是PL1没出来,+1.8V   拆掉PQ21芝麻管,电压出来了。但是好像得装一个上去,不然还是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