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4-04):
如题,放个电好了。第二天有拿过来了。故障依旧。拆机量无3  5 v。量工作条件发现待机的3 5v开启没有 但是线性电压出来了。直接飞线到27脚,开机正常。
一星期无返修

网友:
我前天就修了一台 我把南桥旁边的所有元器件全部加焊了  现在好了

网友A:
没看懂,线性电压拉倒开启?

网友:
断线了吗 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直接飞线到27脚”是什么意思? 哪里往哪里飞线?

网友:
开启直接找也找也好找飞线简单实用

网友:
飞个3v?过去

网友:
自行脑补、、、、
飞线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啊,要把问题找准嘛,除非短线吗才飞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线性电压拉倒开启?

应该是 强制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