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7-04-04):
手上有几个牌子做工还行的电源,各种结构的都有。都是一个毛病开机正常,电脑开程序负载一大电源就跳掉了。本菜鸟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维修,望大神说个大至方向。

网友A:
带载能力不行呀,,,,

网友B:
重点桥式整流,主滤波电容。

网友C:
建议楼主先打开一个,上传内部照片,论坛高手很多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载能力不行呀,,,,

这个好像不是思路啊
楼主估计想问 从什么地方下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重点桥式整流,主滤波电容。

重点桥式整流  下图的整流桥 滤波电容吗

主滤波电容 是后级输出滤波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先打开一个,上传内部照片,论坛高手很多可以帮到你...............

是的 论坛高手很多啊
还是上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重点桥式整流  下图的整流桥 滤波电容吗

你这怀疑的也太多了

网友D:
电脑开程序负载一大电源就跳掉了
这样的问题一般就是属于带不起负载
电源的结构不一样
引起带不起负载的原因也不一样

比如半桥结构
可以参考下下边这本书  后边有带不起负载的实例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怀疑的也太多了

按也是新手 说下按的看法
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脑开程序负载一大电源就跳掉了
这样的问题一般就是属于带不起负载
电源的结构不一样

你的长篇又开始了.膜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长篇又开始了.膜拜.............

哎 没事就来论坛学习的
顺便说下按的 看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哎 没事就来论坛学习的
顺便说下按的 看法

感慨你的回帖技术.........

网友E:
看看有啥子电容 鼓包了没得?

网友F:
一般先看一下电容有没有鼓包,再就是整流桥,mos管都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慨你的回帖技术.........

回帖 怎么还有技术的呢
这个不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有啥子电容 鼓包了没得?

是的 电容鼓包会引起
楼主也没说什么进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一般先看一下电容有没有鼓包,再就是整流桥,mos管都容易出现问题

估计是楼主是来问下思路的
还没开始修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楼主是来问下思路的
还没开始修的吧

可能是吧,不过问一下思路,维修起来会,得心应手,维修速度快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吧,不过问一下思路,维修起来会,得心应手,维修速度快一点

论坛高手很多
有了思路 就可以测试关键测试点 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会提高快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论坛高手很多
有了思路 就可以测试关键测试点 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会提高快很多

支持,不过建议楼主先拆一个练一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支持,不过建议楼主先拆一个练一练.............

楼主估计也是没事了
想拿电源练练手的
但是也不上传图片 也没有具体的维修过程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估计也是没事了
想拿电源练练手的
但是也不上传图片 也没有具体的维修过程

该不会有其他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该不会有其他可能???

你看 楼主也没消息
给我们两个 电源爱好者 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看 楼主也没消息
给我们两个 电源爱好者 急的

有点杞人忧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点杞人忧天,,,,,,,,,,,,

等楼主有进展 在来学习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等楼主有进展 在来学习下看看

一起静候楼主的进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起静候楼主的进展............

是的 楼主估计还没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论坛高手很多
有了思路 就可以测试关键测试点 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会提高快很多

支持,高手一针见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支持,高手一针见血.......

哪里的高手啊
差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哪里的高手啊
差远了

你的头像很不错,开心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头像很不错,开心电容..............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值钱的改的油菜花 图像 不显示了
还是显示老的QQ聊天截图 头像
所以按就该个 大电容的头像了
表面按只会修点电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值钱的改的油菜花 图像 不显示了
还是显示老的QQ聊天截图 头像

太谦虚了,会修电源就说明所有电器维修都会一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谦虚了,会修电源就说明所有电器维修都会一点了.............

为什么 这样说呢 不太明白

网友G:
是不是电容鼓了,其实就是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电容鼓了,其实就是功率不够。

这其实 很多原因引起的 不好说啊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助,哪我先去一个个看一下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容外表没有鼓包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