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N=3A M2X 8脚管输出对地短路,求资料

楼主(2017-04-04):
~~~~如题,JN=3A M2X 8脚PWM管 输出对地短路,断开电感还短!求资料----此管输出为 3.3vAUL。

网友A:
型号为RT8055G,数据手册是RT8055B的,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号为RT8055G,数据手册是RT8055B的,参考下

脚位定义对了一下不付---应该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脚位定义对了一下不付---应该不是这个型号!

这个芯片貌似有几个版本:RT8055   RT8055B   RT8055Z   RT8055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貌似有几个版本:RT8055   RT8055B   RT8055Z   RT8055G

嗯是的---我再查查资料,看到rt8055的pdf 脚位定义不又不同

网友C:
RT8055GQW RT8055(JN=EL JN=EC JN=ED JN=EG JN=ED JN=EA)全新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现在得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8055GQW RT8055(JN=EL JN=EC JN=ED JN=EG JN=ED JN=EA)全新

找到PDF了,淘宝发货了

网友D:
先烧一下看看呢     断开电感也短 芯片挂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烧一下看看呢     断开电感也短 芯片挂了啊

嗯断开电感,烧有点热----热的不很,这板子没资料,凭着感觉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断开电感,烧有点热----热的不很,这板子没资料,凭着感觉修

热的不狠就可能是主控坏了   主控大热量不集中 所以不是很热

网友:
现在的芯片都是代码 比较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