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不识别电池,求助 bq735

楼主(2017-04-04):
机器能正成开机,充放电芯片为 bq735,机器是隔离保护进了一点水,没有图纸找到了芯片的定义图,4脚24V供电不正常只有19V,其他脚都正常,但是隔离保护N馆导通了不短路。不确定是充放电芯片坏了,手里没芯片

网友A:
bq735的芯片很常见阿 找料板上换个就能确认了

网友:
换个芯片才能确定啊。 还有电池

网友B:
把板号给我,或者料号给我我帮你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bq735的芯片很常见阿 找料板上换个就能确认了

找了半天没有,都是些老主板了,发一个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板号给我,或者料号给我我帮你查

华硕x555ld 2.0的,没图,但是我有点,点位不怎么懂

网友:
跑下线路,4脚应为电阻分压的电压吧。

网友:
刚刚没量好,前面有个N管短路了,导致自动导通,拉低了充放电芯片4脚,附上点位图和BIOS买的绝对OK

网友:
附上点位和BIOS,绝对OK

网友C:
修好了,在8楼感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先定个bios吧

网友:
定个芯片试试,不好意思写错了

网友:
隔离管击穿,导致BQ735损坏,很正常

网友:
修好了就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x555ld 2.0的,没图,但是我有点,点位不怎么懂

不好意思,我不能发图,用的是在线工具的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 是EC 坏了

网友:
bq 735  用BQ725  BQ25A都可以代用的,,,你这个问题应该是隔离管 击穿了,,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不过,那个隔离管,应该是P沟道的,我换了P沟道的,都正常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没有电路图,修的蛋疼!!

网友:
BQ735  电池   还有BQ735 8和9  信号

网友(2019-04-24):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在8楼感谢各位的帮忙
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