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不开机维修,关于ALC277代换ALC271X的问题!

楼主(2017-04-04):
版号X450CC,刚接到机子是通电0.2的电流,查到是南桥SLJ8E短路引起,换了桥之后开机OK,但是声卡认不到,声卡芯片是ALC277的,手头没有,论坛上面有人说ALC271X可以代换,刚好找到一个,代换上去之后喇叭有声音,插耳机没反应,以为没焊好,取出来换上去还是一样,确定ALC271X是好的,无奈只好订ALC277回来,换上去之后喇叭跟耳机都正常了····

网友:
学习了,还是得用同型号的最稳当

网友:
确实不通用,

网友:
记下了,好的经验

网友:
还是同型号的换上好一点

网友:
路过学习了 高手呀

网友A:
我一般都是买同型号,免得返修

网友:
论坛上有人换成功过,可能是电路设计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买同型号,免得返修

有时候没备着有货没办法啊!!!

网友:
谢楼主分享这些经验以后不用走这弯路了

网友:
总结     :ALC271代换XALC277在这个 机器上会出现喇叭正常  耳机插口不正常    加分了

网友B:
我的也是0.02,保护隔离不过,南桥好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0.02,保护隔离不过,南桥好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好像这个机器隔离保护的MOS管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