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进水 不过隔离电路 电池开机正常

楼主(2017-04-04):
没分了  全部分了
如题求助
现在情况是pq12 pq15不出19v电压,控制级通过pq66a  pq66b控制 。pq66的2、5脚有2.9v电压,也就是acon应该是正常吧?
pq66   第6脚无电压  ,是通过pr54的一个电阻。
求思路,,,
在线等

网友A:
pq66的2、5脚有2.9v电压,所以PQ66的6脚没有电压,现在PQ15的2脚有电压吗?

网友:
PACIN和ACON同时为高电平时控制PQ66B导通,使PR66和PR789形成串联分压,使两个隔离管导通。

网友B:
就是通过PACIN控制Q66导通,实习PR789和PR66形成分压。
1,vin有没有短路。
2,P沟道MOS管坏了(PQ12 14 15 17),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
3,PQ66是否是好的。

网友:
接上键盘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66的2、5脚有2.9v电压,所以PQ66的6脚没有电压,现在PQ15的2脚有电压吗?

有电压   19v  这个应该是2脚低 电压导通的吧   现在不知道pu3的这个充电芯片是不是控制隔离电路的   开启电压没有   ec的供电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通过PACIN控制Q66导通,实习PR789和PR66形成分压。
1,vin有没有短路。
2,P沟道MOS管坏了(PQ12 14  ...

pq66 原机的已经烧短路了  别的机子上找了个代用的
短路到时没有   直接短接就可以开机   电池开机都是正常的
mos管没有一样可以换的
明天去找找看看能不能找上可以换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