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780T D3 V40无图修复无北桥主供电

楼主(2017-04-04):
主板来源:在同行那里回收回来的旧主板品牌型号:七彩虹C.A780T D3 V40
故障现象:上电诊断卡灯全部不亮
维修过程:
      上电测量主板北桥主供电1.2V没有,没有查条件,直接更换8脚芯片RT8120A,还是没有供电 难道芯片也是坏的?又换了一个还是没有。下载了一个RT8120A的PDF,发现没有7脚开启供电,此机论坛搜不到图纸,看来是个难啃的骨头。慢慢啃吧,跑线发现经过4个过孔来到CPU供电芯片旁边
其中一个孔在CPU主供电12V插座下面,把座子取下来才找到线的
我们现在来分析第一张图,第一张图里面有2个管子是控制输出北桥供电开启信号的,手绘了一张这2个管子的关系图
,实测QP74的G极有高电平,那么北桥供电开启信号当然会没有。再看QP64  测得B C极都有电,有了手绘图就好分析了,如果B极有电(此电压是来自于CPU供电芯片发出的PG),此三极管必定会导通拉低QP74的G极,使QP74处于截止状态,那么北桥的开启信号将被送出,但测出来的结果是B C极都有电,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QP64损坏,更换QP64故障解决(扒了半天料板才换对这个三极管)。有人可能会说你直接去掉QP74信号不就直接过去了嘛!呵呵!我也试过了,那样虽然供电都出来了,但可能是由于时序被打乱了,供电虽然都全了,但是会不跑码。
      来个亮机图
      发帖虽然不难,但维修过程着实不易,找图纸,找三极管和芯片,加上跑线,断断续续的维修过程却是很漫长的。鄙人觉得这个维修实例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发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算是给新手一个借鉴吧。高手勿喷!欢迎加分!求版主加精认证用

 会员2579972元2022-10-12 22:32

网友A:
这两个管子关系相当于门电路工作模式摘掉之一另一个工作也会失效

网友:
这位仁兄太阔气了。一出手就是20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管子关系相当于门电路工作模式摘掉之一另一个工作也会失效

修的过程中我试过直接拉个3.3V给北桥供电芯片的开启脚,那样也是供电上全了,但不跑马。这跟时序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过程中我试过直接拉个3.3V给北桥供电芯片的开启脚,那样也是供电上全了,但不跑马。这跟时序有关系吗 ...

是的这里桥供电产生输出受cpu供电前面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的过程中我试过直接拉个3.3V给北桥供电芯片的开启脚,那样也是供电上全了,但不跑马。这跟时序有关系吗 ...

这样子容易引起烧供电管理芯片北桥跳过上啦电阻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容易引起烧供电管理芯片北桥跳过上啦电阻的话

北桥供电的IC开启脚也有限流电阻的,我是从CMOS电池上用镊子取的电,如果触发之后给开启脚供电会跑马,如果先把开启脚和3.3V连上再触发的话会不跑码。

网友C:
桥供电 没图也不难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桥供电 没图也不难修的

但是虽然不难,没有图纸的板子有几个愿意去修的呢?又有几个能修好的呢?贵在坚持吧!

网友:
原来维修硬盘的去做数据恢复了,现在维修台板的正在转向手机。

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D:
突发奇想,主板中各级供电的开启都是由上一级的供电好信号PG控制的。
就本例按时序先CPU再桥供电,桥供电无开启那直接查上一级CPU供电的PG信号,
这样做也许能少跑些线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突发奇想,主板中各级供电的开启都是由上一级的供电好信号PG控制的。
就本例按时序先CPU再桥供电,桥供电 ...

看来这位兄弟对七彩虹的台板时序很了解呀

网友:
时序不能混乱,这确实需要好好注意。光有供电,有的板子就是不会跑码。

网友E:
理论不错,不过修AMD记得放CPU散热器,不然U很容易挂彩,这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论不错,不过修AMD记得放CPU散热器,不然U很容易挂彩,这是经验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论不错,不过修AMD记得放CPU散热器,不然U很容易挂彩,这是经验

七彩虹C.A780H D3 开机不跑吗 ,在点复位才开始跑吗咋修。

网友:
台式现在很少修了

网友:
快速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难得的是跑线,没有图纸!我一般用铜刷刷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虽然不难,没有图纸的板子有几个愿意去修的呢?又有几个能修好的呢?贵在坚持吧!

楼主说的很对,就目前电脑行业的衰落程度,能够修到这个水平,这个程度,难能可贵。

网友:
跑线功夫厉害

网友:
没图有时候找的时候确实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