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30U 不触发

楼主(2017-04-04):
原机故障进水  不算严重  给清理了以后 不触发  看不出有腐蚀的地方  有待机电压 3 5V正常  开关有3.3v  按开关后 到EC电压有跳变  EC供电正常  不知道应该再查EC那个信号

网友:
刷个BIOS试看看

网友:
EC复位有没有,还有LID。RSMRST

网友:
学习中,等高手回学习下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LID

网友:
先刷bios再看其他 的

网友:
仔细看看桥片下面吧有可能

网友:
现在发现BIOS芯片的供电VCC也没有这肯定不正常吧 顺着+3VSPI往下查是通过+3vs 和+3VM用电阻连过来的 M_PWR_ON 和SUSP都是从EC发出来的  现在都按开关没有电压出来 是不是可以证明 EC坏了

网友:
查下EC的 供电时钟复位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