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T420不开机无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04):
接到一货不开机,无待机。

网友:
补充一张图片

网友:
应当会有待机电流吧

网友:
图片上打字 看不清楚   楼主可以直接文字编辑

网友:
应该是电台坏导致l3短路

网友:
修到过一次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也是那个电容

网友:
这个配件坏了么、、、

网友:
烧鸡不出来应是大短吧。重点查大功率元件。

网友:
电容 短路导致。

网友:
烧鸡烧不出来,是最后那个电容短路的。估计应该电容发烫,但是单独一个电容离其他芯片很远所以没摸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