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投影电脑610S拆解教程

楼主(2017-04-04):
联想投影电脑610S拆解教程

  联想投影电脑610S自带了一台分体式无线连接投影仪,采用第六代酷睿桌面处理器和NVIDIA GTX750Ti独立显卡,最高支持8GB DDR4内存,搭配128GB固态硬盘和2TB机械硬盘,这台投影电脑的内部做工如何?下面我们通过联想投影电脑610S拆解来一探究竟吧!

打开上盖可以外接投影模块

顶部投影部分

背面接口

  联想投影电脑610S拆解第一部分:主机部分

  首先卸除机身底部的三颗固定螺丝,打开底盖。

机身底部的三颗固定螺丝

底部设计的散热风扇

  卸除底部风扇附近的外壳固定螺丝,就可以把整个外壳拿掉。

取下外壳后的机身状态

内部设计顶端部分

内部设计接口部分

  联想投影电脑610S拆解第二部分:内存与硬盘

  联想投影电脑610S内部采用三角环绕设计,分别有三块主板组成,一块是CPU与内存部分,一块独立显卡与常用接口部分,一块是硬盘接口部分。

  将三片金属板上固定的一些零部件卸除。

顶部PCB

  卸除金属板的固定螺丝,就可以拆下金属板,注意:小心刮伤里面的主板。

卸除金属板的固定螺丝

取下接口面的金属板

  拆卸完三个金属板,就可以看到机身内部的整体结构了。

CPU位置

硬盘位置

接口位置

(本文内容来自太平洋电脑网)

网友:
联想投影电脑610S拆解第三部分:

  联想投影电脑610S配备了两块硬盘,一块是高速SSD固态硬盘,另外一块是2.5英寸的HDD机械硬盘。

  1TB容量机械硬盘特写。

机械硬盘

  M.2接口SSD固态硬盘特写。

SSD固态硬盘

  安装硬盘的PCB板

PCB板

  联想投影电脑610S的接口特写。

接口部分

  GTX 750 Ti显卡模块特写。

显卡模块

  散热风扇特写。

散热风扇

  8GB内存特写。

内存

支持内存升级

底部散热模块

  联想投影电脑610S拆解到此结束!

网友:
设计的结构紧凑!板级维修好点,元件级则不方便喽!

网友:
做工不错啊 , 很经凑

网友:
里面结构太紧凑了

网友:
坏了不好维修

网友:
集成度很高嘛,设计小巧

网友:
集成度这么高肯定不好修,资料也难找修起来

网友:
第一次拆真要注意了  太紧凑

网友:
越是精小的越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