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4.7 HOME键没用

楼主(2017-04-04):
按键换过还是老样子,求教大神哪个是HOME键的信号。

网友:
只这一个键不好用吗?有断线

网友:
第三脚是HOME键信号,检测一下有没断线。

网友:
跟着第三脚跑一下线,看有没有断线吧

网友:
如果没进水   没摔过什么的  可能有断线了  看看螺丝柱处有没有拧错螺丝呢

网友:
测量一下第三脚吧

网友:
测一下第三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