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不触发,求助,好几天了

楼主(2017-04-04):
一客户的戴尔M5010 版号:09913-1  DG15   AMD  不触发,现在的情况是,没3V  有5V  ,3V电感的对地值是335  5V电感的对地值是145   ,换了51125  16脚VIN正常19.30V  ,8脚和17脚正常有线性3V 和5V  ,51125 的芯片,1脚和6脚开启电压只有0.3几付,感觉不正常,不知道怎么查了

测量,Q4601  G级有EC发过来的3V_5V_EN  3.3V  正常,为什么开启电压不正常了?51125芯片换了几个了,都是差不多的情况

大神看下,51125芯片,是不是少了什么元件?可能被我用热风枪,吹掉了,还是怎么回事,在线等,急   不胜感激

网友A:
2脚那里应该有一个电阻吧。你查看一下图纸这个电阻是多少。旁边的电阻焊偏了吧。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原理   把三、五V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那里应该有一个电阻吧。你查看一下图纸这个电阻是多少。旁边的电阻焊偏了吧。

料板上找到一个电阻,比原来的大点,不太好焊,使用,斜着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那里应该有一个电阻吧。你查看一下图纸这个电阻是多少。旁边的电阻焊偏了吧。

这个待机电路,楼主你观察都看出来,发帖没看出来,说明一个道理,他不适合做维修

网友:
镊子  夹过去不就有电压 了

网友:
查看PQ4602吧!4601吧!

网友:
你把pq4602拆了

网友B:
这样可以吗?我明天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吗?我明天试下

悬空自开启

网友:
2脚附近掉件,你对比图纸每个脚位多少阻值的件一个一个补补试试把,这个怎么帮,完全是耐心

网友:
PQ4602拆了都没有电压的话,就是51125保护了。有示波器看一下上电瞬间35V波形

网友:
这个板子有人便宜啊

网友:
1脚2脚下面的元件你是不是装错了

网友:
你有个电阻都偏离了

网友:
3,5v电压修不出???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简单吧

网友:
要找图纸查呀

网友:
问题都找到了,应该不难修!

网友:
511125报复可能

网友:
3 5V 开启是EC来控制的 可以先刷下bios 测一下EC的条件

网友:
开启绝对不正常,看下PR4602这个电阻有没有断线,没断线换掉那两个复合MOS管试试

网友:
小板接触不好会导致没有3v 5v

网友:
1脚和六脚的开启不正常 应该在0,6 其他你在测测 3 5v还是好修的 没有事的时候多看看 别人的帖子

网友:
是啊你的电阻都歪了焊正先找个同样大小的

网友:
查后继吧 后继不正常会拉低开启的 你查下5v后继

网友:
耐心修修,应该不难的

网友:
谁能给我个DELL M5010 RT8205 附近的高清图啊,不胜感激

网友:
你都认证好了,为毛我没认证好啊

网友:
IC右下角多了一个电阻 你可以对照点图看一下 C6902左边是没有电阻 的

网友:
对照图纸慢慢找啊

网友C:
这个是原图
点点-电脑
谢谢,非常感谢
详情

网友:
3V5VEN正常,那就是这里Q4601和PQ4602肯定有个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原图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