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1-E41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7-04-04):
V星880GM1-E41不过内存维修,能上电诊断卡跑D4!测量内存条件发现118脚SLC 只有1.5V感觉有的偏低!跑线发现与CPU边上的小八脚的第5脚相连的,料板拆了个上去118脚3.3V!亮机!

网友:
内存总线   和SPD倒是经常出问题

网友:
又看到一例V星的小8角引起的故障。这个在V星板上比较常见的。

网友:
再次被楼主洗脑,这个很常见

网友:
有时找那个IC不好找

网友:
有配件就是好。。。修起来好顺

网友:
V星也会有这种小八脚?

网友:
有料版就好 没有还真不好找

网友:
V星的板子不好修,主要是配件难找。

网友:
V星的小八脚又在给大家做贡献啊

网友:
这小八脚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3.3V是SPD供电吗

网友:
有料版就是好

网友:
这种小八脚,一般我是把这信号的引脚挑开。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信号引脚,挑起来。

网友:
这玩意损害还会影响CPU供电,因为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反馈部分有连接到这个芯片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