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trst#都有了还不亮。acer4741已修复

楼主(2017-04-04):
大家好 !
型号 :宏基4741g
毛病:进水不亮

拆开看到进水了  coms电池 进水了 看着就一点点啊 不严重啊 是不是送钱来的呢 。。。。

处理进水 之后测量 3v5v对地阻值不正常 5v30欧姆  正常的都是100 左右 。 准备烧鸡 南桥发烫啊 报价之后就开始修 拆了南桥 拆网卡 最后不短路了 加电测试 3v5v已经有了 那就上bga 放南桥。 放上南桥 触发了  运气不错。 跑吗还挺欢 就是不亮啊 愁死我了  各个供电都 测试正常 平台复位都有了 不亮我 不知道修什么了!    南桥bios 刷 ecbios刷 (刷bios都是用我们的 新芯片  不是bios事 就还放回去) 刷了bios还不行。    请求了 各路大神 没有一个 敢回答的  。。。。最后  。。最后 。。  最后。。。。我准备换 cpu供电芯片 和集显供电芯片试试   没有集显供电芯片 那就 先换了 cpu供电芯片  换了之后加电  迷迷瞪瞪的 看看亮不亮  妈呀!亮 了 。。。   好费劲啊 高手勿喷 !

网友A:
说句不该说的,下次说CPU供电芯片的时候能别拍网卡芯片吗。我读书少别骗我

网友:
学习了高手呀

网友:
楼主你发错图片了,不过这迷迷糊湖修好的,多半不怎么稳定

网友:
能修好就好。

网友:
图片是网卡哦

网友:
看到博通了

网友B:
看到你发网卡冒充CPU供电芯片了 哈哈

网友:
不管是网卡芯片还是CPU供电芯片,修好就行,只要不返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发网卡冒充CPU供电芯片了 哈哈

你可拉倒吧  我发的芯片说 是cpu芯片了。  下次一张图也不发了!

网友:
学习了,学到东西了

网友:
这B机器一遇到跑码不过内存就没招,好难搞

网友:
问题不少,有的进水看着很多,问题反而简单

网友:
网卡 芯片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网友:
你读书少你别骗我  拿个网卡 来忽悠我

网友:
不过搞定就好

网友:
多说点思路就好了。不然就水了点。

网友:
楼上说的好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
5V 烧到南桥发烫 .............我怎么没遇到过

网友:
CPU 不供电最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句不该说的,下次说CPU供电芯片的时候能别拍网卡芯片吗。我读书少别骗我

要不是这位兄弟说的我差点就真信了

网友C:
哈哈,肚子笑疼了?难道楼主真的不认识网卡芯片?标题也不对,平台复位离显示还有很长一端距离呢。。。

网友:
huangxin52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呵呵 恭喜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肚子笑疼了?难道楼主真的不认识网卡芯片?标题也不对,平台复位离显示还有很长一端距离呢。。。

平台 复位有了 你说 还有 哪里。主板 供电 方面?

网友:
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
拍的是网卡吧。还没见过这种CPU供电芯片

网友:
能修好就是钱呀,呵呵中。

网友D:
看不懂,平台复位出来了,可以说CPU供电是正常了才是。怎么又去换CPU供电芯片,而图片还真是网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平台复位出来了,可以说CPU供电是正常了才是。怎么又去换CPU供电芯片,而图片还真是网卡芯片。。。 ...

对。平台复位有了 就是换cpu供电芯片好的 至于为什么会好我也不知道。还有图片是放的网卡芯片 却是是网卡芯片  我就故意放网卡芯片的

网友:
是不是换网卡芯片换好的

网友:
厉害修好了就是高手哇

网友:
这种机器 只要短路 基本烧一大片,桥指定保不住了, 除了进水,还有散热器风扇压在主板上的风扇位置,有些人了为了清理风扇会 拆掉风扇上的贴纸,清完灰 忘记贴贴纸,导致风扇与主板接触短路,也会烧死一大片,建议在风扇那部位贴上一层隔电的贴纸,以免返修!

网友:
网卡说成CPU供电芯片,也能够忽悠的

网友:
有好多有复位都不显示的

网友:
楼主在秀焊工

网友:
那是网卡芯片好不好

网友:
大家 就不要吐槽是网卡芯片了 ,,,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学习了

网友:
...这就很尴尬了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可以干一下

网友:
你们都给我加分不给楼主加。我都不好意思;额

网友E:
今天一个联想G50-80的进水,上电0.4不跑吗,刷了3个都一样,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一个联想G50-80的进水,上电0.4不跑吗,刷了3个都一样,不知道怎么搞了

上电0.4  给bios没关系。   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