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50进水维修

楼主(2017-04-04):
联想V450,板号是LA-4142P。这机器是进水机。也是一个二修机,拿来的时候。拆开机器,看到板子已经被清理过了。好几个芯片也被加焊过了。不用看,肯定已经不会大短路了。拿到板子。看到是仁宝代工的。就直接测下PL6。
19V。正常再测PQ38 D极。电压有。不过17.6V。不用看,绝对是保隔没导通。这里的电压是虚的。这时想也想得到,这个PQ38.和PQ37的G极肯定是19V的。呵呵,万用表一测。真如所料,19V。这保隔是不通的,熟悉这仁宝点火回路的人都清楚。那么肯定是下面的PACIN .ACON或者就是ACOFF这三个信号不正常了。根据仁宝的保隔电路的设计。这三个信号。 PACIN .ACON都应该为高电平。而ACOFF。应该为低电平这样仁宝的保隔才是真正的导通的。不然只是虚的电压。是通过这四个电阻过去的电压

这个电压过去了只是为了点火是开不了机的。我想上家修的时候为何连保隔都没修出来。肯定是他对这仁宝点火不熟悉。一测看到保隔两个P管都有电压。公共点也有电压了。他就以为是正常的了。我看到他换过EC。和晶振。BIOS也弄过了。说到这三个PACIN .ACON和ACOFF信号。那直接先测ACOFF。测到是低电平。看来这里是正常的了。那只能会是上面的电压有问题了。直接测PQ11 G极是低电平,那再测PACIN的输出点

VS是通过VIN电压直接过二极管。过两个电阻而来。测到这发现这两个电阻均掉件了。且没有焊盘了。直接导线飞过来。VS电压已经正常了。再测PU8A1脚依然为0伏。测2脚电压。3.2伏。3脚1伏多,这3脚正常的电压是高于3.3的。可以通过算那两个电阻的分压得到。如此推测应该是那两个电阻坏了,或者掉,或者虚焊了,因为进水机,很不好测,腐蚀的厉害了。把两电阻拆下为。分别测。均正常。可是焊盘却不好焊了。那么直接把PR82.84头对头焊在一起去。另外把PR82的一头焊到一个电容的接地端。84的另一头飞根线到VIN电压上去。再从两个电阻相连的地方飞一根线到PU8A的3脚上去。OK。通电测得。PU8A的1脚已为高电平。也就是说PACIN已经是高了。那再测测这PQ37 38的G极还是19V。不用说那肯定是ACON不正常了。看图

联想V450,板号是LA-4142P。这机器是进水机。也是一个二修机,拿来的时候。拆开机器,看到板子已经被清理过了。好几个芯片也被加焊过了。不用看,肯定已经不会大短路了。拿到板子。看到是仁宝代工的。就直接测下PL6。

19V。正常再测PQ38 D极。电压有。不过17.6V。不用看,绝对是保隔没导通。这里的电压是虚的。这时想也想得到,这个PQ38.和PQ37的G极肯定是19V的。呵呵,万用表一测。真如所料,19V。这保隔是不通的,熟悉这仁宝点火回路的人都清楚。那么肯定是下面的PACIN .ACON或者就是ACOFF这三个信号不正常了。根据仁宝的保隔电路的设计。这三个信号。 PACIN .ACON都应该为高电平。而ACOFF。应该为低电平这样仁宝的保隔才是真正的导通的。不然只是虚的电压。是通过这四个电阻过去的电压。

这个电压过去了只是为了点火是开不了机的。我想上家修的时候为何连保隔都没修出来。肯定是他对这仁宝点火不熟悉。一测看到保隔两个P管都有电压。公共点也有电压了。他就以为是正常的了。我看到他换过EC。和晶振。BIOS也弄过了。说到这三个PACIN .ACON和ACOFF信号。那直接先测ACOFF。测到是低电平。看来这里是正常的了。那只能会是上面的电压有问题了。直接测PQ11 G极是低电平,那再测PACIN的输出点

VS是通过VIN电压直接过二极管。过两个电阻而来。测到这发现这两个电阻均掉件了。且没有焊盘了。直接导线飞过来。VS电压已经正常了。再测PU8A1脚依然为0伏。测2脚电压。3.2伏。3脚1伏多,这3脚正常的电压是高于3.3的。可以通过算那两个电阻的分压得到。如此推测应该是那两个电阻坏了,或者掉,或者虚焊了,因为进水机,很不好测,腐蚀的厉害了。把两电阻拆下为。分别测。均正常。可是焊盘却不好焊了。那么直接把PR82.84头对头焊在一起去。另外把PR82的一头焊到一个电容的接地端。84的另一头飞根线到VIN电压上去。再从两个电阻相连的地方飞一根线到PU8A的3脚上去。OK。通电测得。PU8A的1脚已为高电平。也就是说PACIN已经是高了。那再测测这PQ37 38的G极还是19V。不用说那肯定是ACON不正常了。看图

这个信号主要的是为了检测5VL是否正常。3.5V电压电感是否正常的。测得此处PU8B的5脚。3.46 。6脚。3.2.看来条件是正常的了。而测到这7脚是0V。这就不正常了。直接用烙铁。用镊子。把这个7脚给敲起来。让他与主板脱离。这样这个ACON就成为了高电平。到此,我觉得保隔肯定没问题了,那上电测一下。果如所料。PQ37.38的G极都为9V左右了。这时3V5V电压应该已经正常产生了。因为仁宝的就是只有当。保隔公共点正常。VL正常。3.5估正常。才会使保隔真正的导通的。测,果然,3V5V电压都已经正常产生了。再测开关上的电压也OK。开机,电流到0.43.不动了。我想不会问题只出在了待机这块上吧,接着查。先分析一下。电流到这里不动的话,肯定是还有电压没有出来正常。那会是哪个电压呢,根据经验分析得到。应该是CPU没有电压。那直接测吧,果然CPU电感无电压。分析。CPU是需要一个5V的供电的。这个5V是电感的后续电压。我想应该是这块出了问题吧。不过想想SUSP#.和SYSON肯定是有了。不然地些电感上的电压是出不来的吧。先测到SUSP.和SYSON信号看看吧。正常的时候是。SUSP#开机关是低。开机后是高,而SUSP和它正常是反向的,开机后SUSP为低了。先看这电压是否正常再说吧

从这里直接测Q14G极。低电平。看来是正常了。那直接再来测的5VS电压出来没?直接测此脚无电压。其实在这里,直接从CPU电源管理芯片的VDD脚也是可以测到有无电压的而我是因为先看看是不是和自己想的一样所以直接从这里下手了。其实一样的。那看来SUSP正常了。那为何电压不出。肯定问题应该出在两个地方,一个是U23这管坏,第二个是U23未得到G极高电平。果然再开关测试的时候,SUSP是低电压正常。而U23的G极一直没电压。先测这脚是否短路,测得不短路。那直接找到R266发现此电阻也是腐蚀的厉害。测得发现一端有电压。一端无电压。烙铁拆下电阻。原来又是焊盘腐蚀。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只有拆下来才可看出。那再清理好。装回去。插电开机,电流一路跳变。亮屏。OK
修这机没用1小时写这个花了快两小时

网友:
看都看了半天、楼主写的这个帖子估计时间也不会太少啊!

网友:
表述的很详尽,用心了。

网友:
点火维修,比较经典,仁宝这个电路设计的还是蛮严谨的

网友:
维修加讲解很详细啊  ,为这种精神加分

网友:
问题不严重  发帖累人

网友:
赞个 思路清晰